主板跑40应该查哪里啊??

楼主(2009-09-20):
昨天检测一块主板跑到40就不往下走拉!!!请有应该是哪里的故障?怎么查啊!!!
主板

网友:
跑40过内存了,着能说CPU 和内存部分可以忽略!
40和显卡 NB有关,先刷个BIOS! 压下NB 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跑到40,应该是到BIOS了吧。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我昨天就修了个跑40的 换了跟内存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也不行啊!!!我早就试过拉!!!
内存也换过拉!!!还有别的什么元器件可以怀凝吗???

网友:
天啊,你就不能量一下电压这些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