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20):
在网上查的PDF是16,但我手上有个是8脚的怎么回事,难道是假的还是打磨过

网友: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电路-- TDA2822

网友:
一种电路多种封装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网友:
那真是见识低了,IC封装变成类似三极管的就见,8脚变16的少

网友:
上次我们单位就有人遇到类似的事情,正如张先生说的,应该是封装问题。

网友:
2822有两种封装,一种8脚的,多用于笔记本功放电路。
另一种16脚的,现在很少见了,多了三个地和五个空脚。

网友:
16脚封装的是有的。不过少见 一般平常的都是8脚DIP-8封装

网友(2009-11-16):
一般用的多的还是DIP-8的

网友:
8脚的的是TDA2822M或TDA282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