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09-20):
大家好今天小弟突来此地。先给大家问声好:
    首先我先说下intel主板的故障。主板原故障是不通电,换了个I/O好了。客户来拿。用他的电源试是好的,但是在第2次开机又不上电了。我以为是电源坏了,换了电源还不上。我想能不能还是I/O坏了,又换了个。OK了{I/O是LPC47M172-NR}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每次修这个问题都要把他的电源换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引起燒I/O的  我也遇过  更换电源就OK了 毕竟还是很少这样问题的是吧。。。。。。。。

网友:
恩  我现在都怕了 基本上每个客户我都会说  (针对不上电者)哦你主板修好要换电源的。。。!!这样说总是把客户吓跑  哎

网友:
这种问题一定要换电源的,要不然插去就烧。上过几次当才发现。

网友:
intel的板子上用的是专用的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