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U盘认的到,打开提示请插入磁盘

楼主(2009-09-20):
有一个杂牌的4GU盘  昨天用好好的  今天插入 抓的到 驱动也OK  但就是要打开的时候提示   请插入G盘   是不是U盘坏了啊  怎么修啊:'   点属性如图,,,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你有吗  说详细点啊 百度有的下吗

网友:
U盘的主控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flash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USB口试试,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再不行重新量产

网友:
USB接口没问题啊   给介绍个量产软件吧

网友:
不用修了吧,现在这么便宜的了

网友:
打开U盘查看主控芯片型号
用“芯片精灵”软件查看主控芯片型号
根据主控芯片的型号查找量产软件
自己干吧

网友:
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加焊FLASH芯片一般会好.芯片坏掉的话修是没什么价值的了

网友:
好有时间试以下啊
\

网友:
量产一下
有的能解决

网友:
下载chip genius,然后到数码之家看教程,教程太多了,要找量产工具必须要找对应的!

网友:
故障三: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