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类大板要注意的

楼主(2009-09-20):
昂达845PE,蓝色大板
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左右,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你的电源多好,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然后Q1极易击穿,此时记住,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我修过30多块了,只要Q1短了,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那么此时北桥必穿,有个别朋友讲过Q1击穿不一定烧北桥,我要讲的是,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桥需要三组供电,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为Q1输出,Q1短路,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华硕\华擎主板不开机
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
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
此时要注意,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是相互调过来,与常规方法相反,新手可以仔细看一下!此时换反电容的正负极,会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修一辈子也修不出来啊,呵呵.

网友:
LZ  你这贴是转载的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经验之谈,很受启发!请楼主谈谈:在Q1管时,怎样确定12V电压直截加压到CUP、北桥上,它们的测试点在什么位置或者怎样确定北桥已经损坏?

网友:
除看主板的电容极性标志外,下坏电容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坏电容的极性方向。

网友:
华硕和华擎的电容放置的确跟人不一样

网友:
我在刚学修主板那会就中了ASUS的招.换电容没注意正负,结果放鞭炮了,最惨的是连CPU一起烧了,真是欲哭无泪.

网友:
不是说用一年必定会鼓包,
楼主修的可能是网吧机吧,这还算正常现象。

网友:
楼主这一贴是在版主们总结主板通病贴中复制其中一段出来的,我记得我早看过,BS不注明。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CD%A8%B2%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