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触发掉电 核心对地才30欧

楼主(2009-09-20):
T30 触发电流第一次能跑到0.4A 立即掉电 稍后每次触发到0.03就掉电
测量cpu供电核心对地值才30欧 正常吗? 貌似这种机型cpu供电还到北桥845mp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的供电低端管有对地的 或者看下电容 或者焊下供电芯片

网友:
核心供电对地通常100多欧,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CPU在上面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最好谁有T30的板 帮我测一下对比  因为涉及cpu核心的元件太多 我用维修电源烧都烧不出来
或者这个正常的就是30欧 我推测核心供电还供给北桥 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