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 使用外接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9-09-20):
各位前辈老问题发现,续我在8月1日发的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8126-1-1.html)后我在自己分析后又发现新的问题,请各位指教。Q1002和U1006我更换了新的4825P和LM393后通电测试:Q1002的4脚电压是9.3V 、1~3脚的电压是18V、5~8脚的电压是18V,但是Q1005的4脚是18V、1~3脚的电压是18V、5~8脚的电压是0V,Q4的4脚是18V、1~3脚是18V、5~8脚的电压是0V。也就是说图中的+VBDCR、和VBDC都是0V。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U4(BQ24703)这块IC坏了?还有+VBDCR和VBDC 是代表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将电池接上并使用电源适配器后再测量Q1005和Q4两个场效应管电压如下图,不知这样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附图有水影遮住参数了,我重发一张。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一下,部分HP机型电源是特殊的,适配器中间针是识别信号,如6515B就是这样。

网友:
电源适配器已经更换了效果一样,而且更换高一电压等级(19点多伏的那种)的电源适配器系统提示还是一样“插入的智能适配器低于系统要求”而且充电时间也比损坏前要长。我用随机带来(我一直使用的)电源适配器开机和使用电池开机测试的5V、3V、1.5V等电压都比较接近,而且电源适配器开机后的电压比使用电池时的电压还高,这是我不能理解。我将测试的电压值用附表列出请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Q1005是由U4控制对电池进行充电的MOS管,为什么在Q1005的输入端在电源适配器接入后电压为18.88V控制端电压是16.80V(由U4提供)输出端电压是11.31V。而直接将直流电源(非电源适配器)13~18V加在Q1005的输入端时,控制端的电压自动降到12.60V,输出端电压升高到12.6V电池正常充电。(U4的工作电压是由Q1005输入端提供。为什么加入的直流电压低于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压反而电池充电端的电压要高。

网友:
问题可能U4保护了,他输出了高电压,所以管子没通,你具体查一下,

网友:
你看清你是哪外是什么管没,好像是P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