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电池不能充放电

楼主(2009-09-20):
一台DELL机器型号不明 当装上电池和没安装一个样子,进系统的时候检不到电池,用电源能正常使用,拆机后看充放电蕊片为MAX1645B,一PIN有供电,4PIN有4.09V的基准电压,可是量给电池充的电感没有电压,量高低管的G极没有电压,蕊片20PIN和23PIN都没有电压,不知道在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是否会输出充电电压,量电池正极和充电电感不通,中间不知道隔什么,阻值无限大,完全不通

网友:
说出具体型号可能更方便老师们帮助你。
检不到电池,先用代换法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如果电池是好的,仔细测量1645的工作条件,第9脚好象是检测电池的,如果检测不到,20、23就不会输出PWM信号。
我见过的充电电感跟电池正极都是直通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不过DELL的毛病有一点是适配器的检测端损坏,更换个适配器试下看能否正常充电

网友:
背面的型号上写着PP05L不知道有没有为种型号,这个电池以经基本没有电了,用表测正极有10.5V左右的电压,电池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理论上应该是好的,因为是他们新买来的,也是不能充电,所以要要修的,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9PIN是比较电池电压来充电的还是吃信号来充电的???如果是比较型的,没安装电池,也就是低于设的电压,难到20 23PIN不是输出控制电压给电池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