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的进水

楼主(2009-09-20):
我有台IBM进a现在开机正常 但不亮 想求教各位高手
进水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显卡原因和内存接触问题 正常,屏线松,高压条虚焊,屏坏.就这些原因啦.
因为你开机正常.除了上面那些没得其它原因了的.

网友:
支持2楼,但是显卡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开路了。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