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电阻,换一个烧一个。求救。

楼主(2009-09-20):
一个杂牌电源,本来是好的,我看里面很多灰尘就拿了一个牙刷扫了几下,扫干净后装好通电风扇转了几下就不转,再次拆开仔细观察,发现一个电阻烧了,换了一个通电又烧,又换又烧。应该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吧,但是看不出来有东西坏,怀疑是用牙刷扫灰尘的时候把什么弄到一起短路,仔细看了半天又没有。想起来论坛一位高人说的电感短路。难道是把电感上的绝缘胶弄坏短路了吗???
万用表坏了,上个图,红线指的地方。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
看不清,从红线的位置看可能是电压尖峰吸收电阻,楼主看看电阻是否和一个电容串联,如是就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
回楼上,我觉得不是电容的问题。因为这个电源我是从正常运行的机上拿下来扫灰尘而造成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静电惹的祸

网友:
垃圾电源就不必要修了吧。你别烧了那个就换那个啊,顺着那个电阻
跑看看和它相连的元件看看

网友:
测下电源各组输出的对地电阻便知是哪组引起的了,看不清元件图呀!

网友:
最好有个原理图,一看明白咯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业余爱好者啊,出现烧东西的故障首先需要检测原因,不然直接代换的话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电源板下绝缘处理好了吗?是否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确实

检查 电源板 下面 绝缘!

网友:
曾經修一個全漢電源(小型那種)做工真的扎實啊,換電容后工作正常,蓋上蓋子就不正常了,奇怪哦,原來裝螺絲把線壓對地了!

网友:
干维修的就是不容易,要胆够大,心够细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家。
就是这个电阻旁边靠近低压管的一个电容烧爆短路了,因为压在散热片下面被挡很难观察到。换了就好了。
有字的那一面少糊了也不知道多大,就到别的电源同位置上拆了一个装上。就好了,再不烧电阻了。
黄色的。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找到原因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