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9-20):
来自: 广西梧州 来自 广西梧州
三星S760镜头很模糊,是 镜头问题还是CCD的问题,这个CCD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应该怎么查?
引用 网友A:
模糊全部都是镜头问题,,具体是镜头的对焦组问题,,,,CCD不会出现模糊的现象,,,,
S760的镜头我比较熟悉,,,,,里面有个异步电机,,,你检测一下那个异步电机的阻值对不对,,,40欧到400欧都是正常的,,,,如果无阻值...就是那个电机坏了,,,还有一条排线,,,你仔细检查是否有折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