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接上电,但开不了机,可以听到电源有很小的响声!!

楼主(2009-09-20):
ATX电源接上电,但开不了机,可以听到电源有很小的响声!!
断电声音就没有拉!!!拆开看里面元器件也没有发现有坏啊!!!
请问是什么哪里坏拉!!!怎么修理啊!!!

网友:
我不会修,
但我看论坛里有很多电源里面发出声音的帖子。你找找看。好象记得是变压器故障。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 +5Vsb 和PS-ON的电压

网友:
LZ这样看是看不出毛病的 得用表测  要是用眼睛都能瞅出毛病来 那大家就不用到处去学技术了  想让别人帮你最起码你得写出数据来 比如紫线 绿线电压  不是我打击你 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图中红圈零件。

网友:
电容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