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换一个又坏,求揪。

楼主(2009-09-20):
大电容爆一个,换了后正常,但是用了几天又开不了机,拆开看换的大电容又鼓起来了。
大电容旁边的一个电阻上面有一层胶水黑黑的。万用表坏了不能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影响的。
图中红线指的就是。
开不了机

网友:
每个大电容旁边都有一个100-150K的电阻,肯定是有一个开路了

网友:
检查并联在这两个电容上的电阻,可能是这个电阻坏了,造成电压不均等。

网友:
谢谢楼上。你的意思是有一个电阻开路了。造成只有一个大电容工作是吧??

网友:
电容和并联在电容旁边的电阻 最好一换就是一对。一般就不会在出现问题,反正电容和电阻都是在旧电源上拆下来也不缺。

网友:
两个电容是串联的 为了是两个电容的分压相等 在电容的两端并连着均压电阻 一般是150k的 更换电容的时候 要检查一下电阻阻值 一般电容爆的 电阻都坏了

网友:
楼主有条件最好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大约150V左右!!!!!

网友:
看看旁边的2个电阻 。。。100K或150K的

网友:
这种故障修过很多了,是大电容旁的电阻(有些是100K,有些是180K的)开路了。

网友(2009-11-14):
已修好,我又换了一个大电容,再把旁边的两个小电阻都换了.正常用到现在都没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大电容爆了,傍边的均压电阻也会有问题的,更换时,一般会一起换掉。

网友:
电阻是哪个 ?

网友:
150K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