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装系统 当客人的机子没有光驱, 无优盘 软驱 情况下

楼主(2009-09-20):
我是菜鸟一个。 请教前辈怎么用网络来装系统。意思是说,我要准备那些 。诚龙网维全自动PXE网刻工具11.0。还有个GHOST有了这两样东西。 不行 。 提示正在等待客户端连接 , 一直连接不上 。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看看是否打开PEX
就是网卡起动 如果网卡起动都不会设备得话
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把客户的硬盘拆下来 放到你电脑上GHOST GHOST完后直接关机 再把硬盘装回到客户机上就可以了(不要告诉我你的电脑也没光驱)
还有你上面说得连接不上 如果已经设备网卡驱动还是连接不上 那就建议你换个网克得版本 有得可能是对一直网卡的支持不是太好

网友:
客户机设好从网卡启动,用装好PXE的机器设好网段,发送就好了

网友:
客户那机子网卡启动打开了的。 我 是想学网络启动

网友:
网络启动有几个方面要注意:
网卡驱动兼容不
网卡的启动选项打开没有
我运气好的时候,网克的速度是100多M,运气不好的时候,20多M,网吧可以考虑,私人的话,实验可以,实用不行
如果你还坚持的话,BAIDU 上资料一大堆,看书看完还不会,改行干别的

网友:
如果你还坚持的话,BAIDU 上资料一大堆,看书看完还不会,改行干别的徐品权 发表于 2009-9-20 16:26
同意高手说得 这个东西去网上查一下资料 应该多得是
给你个网站 去这里学习学习吧
http://www.maxdos.net/bbs/index.php

网友:
网络装系统 还要服务器吗

网友:
对了 补充一下 你做网克 如果是网卡对网卡 那你要网线做成反线 才可以 普通上网用得双绞线不行
反线也叫对等线 我这手头没有资料 你去网上搜一下吧 就是一头是568A另一头是568B

网友:
对了 补充一下 你做网克 如果是网卡对网卡 那你要网线做成反线 才可以 普通上网用得双绞线不行
反线也叫对等线  就是一头是568A另一头是568B  [si
引用 网友A:

是要两根网线都要做成反线吗

网友:
两根?
一根就可以了 一头插你网卡上 一头插客户网卡上?
兄弟 这个你都没搞明白 先学习一下什么叫对等网吧
这方面的知识 我也不是太了解 反正网卡对网卡 就得做反线

网友:
9# 午夜飞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两根网线,那就是都连在交换机或集线器上了。两头的线序必须一样,一般是568A或568B。图上左边是568A的线序,右边是568B的线序。实际组网一般两头都做成568B。
如果使用一根,也就是不使用交换机,直接连接发送端和接受端计算机的网卡,那线的两端线序必须一头做成568A,一头做成568B,即交叉线。如上图。
没用过你说的这个软件,以前用过的几个软件还需在发送端设置Dhcp,也就是分配IP地址,不知你这个设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兄弟。那你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客户端需要哪些准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兄弟。那你用什么软件呢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一键网刻pxe版还可以,网上有很多种类似的软件呀。另外用ghost企业版的多播也可以

网友:
一键网刻pxe版,用Ghost的多播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端一般设置成网络启动就可以了。只要在服务器端设置号dhcp,会自动获得ip的。我使用的是一键网刻pxe版,maxdos也能行,网上类似软件很多的。ghost企业版的多播也可以。

网友:
有交换机的话,不用做对等线,对等线是两台电脑直接连接的线,一般两台电脑相连(没有交换机),老的HUB和HUB直接连,老的交换机之间连接都有可能是用的对等线
网克慢,但在网吧或机器多的地方可以不取硬盘克,拿时间来换方便,单机对单机不合理,不建议采用

网友:
我写过一篇:
[原创]利用PXE网络启动维护系统(用网线装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67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