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E烧上管

楼主(2009-09-20):
这板两相供电的,老是烧一相当中的上管,上假负载就没事,上U上管发烫很快,查了G极波型一样,换过G极的电阻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了,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U试试呢?

网友:
把驱动IC和电压IC一起换了啊  使用原来一样的场管进行更换  顺便量下场管旁10左右的电阻OK不

网友:
电源IC换过了,电阻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