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650

楼主(2009-09-20):
可开机  可闪光   屏幕看到的是蒙的  看不清楚     是什么问题呢   师傅

网友:
蒙的,..请具体说说怎么个蒙法啊,,,最好有图片给我参考,,,,还有,,你要说清楚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我好判断是否通病....还有,,,新手发贴请仔细看看新手规则,,,,问问题之前请说详细一点,,,越详细,,,我越能尽快并准确的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估计是对焦虚,导致的图像模糊吧~调下CCD试下吧~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激有这么多信任我的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在论坛里活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继续光临,,,,

网友(2009-10-20):
这个现象是镜头自动对焦部份有故障,如果拆下镜头取下镜头电机可以正常滑动的话,那就需要专用软件调整镜头才能解决故障,如果取下镜头电机镜头不能正常滑动的话,就是镜头坏了,一般把镜头分解后再重装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你们的支持是我在论坛里活下去的动力”说得太那个了吧!
即使没有一个人支持,在论坛里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

网友:
如果没人支持,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还有什么意思呢?虽生尤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