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09-09-20):
m780g x5主板athlon4600cpu集成显卡用的,老是无故自动断电,换了电源不行,2跟内存轮流换了也不行,是不是板子坏了,板子摸上去mos管什么很烫摸不上去,一般板子可能性比较大吧cpu可能性有吗

网友:
主板有东西短路了,查下主要的供电管吧

网友:
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 MOS管

网友:
先看看散热问题

网友:
反正没规律啊天热好像容易跳电,天冷了就好些啊

网友:
首先需要排除散热问题
本来此款CPU发热量就高

网友:
管子很烫啊

网友:
你说的很像散热问题

网友:
是不是很烫的那个MOS管的问题呀!散热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