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掉电

楼主(2009-09-20):
HP520一块,能亮机,进系统之前掉电,取掉硬盘后就好。换成外接显示器后能进WINDOWS滚动条,但是仍掉电,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一下网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一块返修的主板,原先是USB不能用,换了一个管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CPU和散热管在其它板上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掉网卡还是一样的

网友:
难道要我换北桥才行?不是怕换不好,而是怕换了还这样。

网友:
系统重装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外行话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 换南桥

网友:
量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以及AD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哥们,用原装的HP电源试试吧,我非常有机会遇上好多台这样的故障,用可调电源就掉电,可用随机的电源就正常了,再试下?

网友:
修过一台,好像是换的cpu,你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掉电后3v 5v有吗?

网友:
下午拆了一台520, 也是掉电, 正常运行几分钟就掉电. 风扇运转挺正常, 就是热管前端和后端温度差太多了,CPU上边都烫手了, 散热片还是微温, 感觉是热管不行了, 三楼的说法很有道理!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下午拆了一台520, 也是掉电, 正常运行几分钟就掉电. 风扇运转挺正常, 就是热管前端和后端温度差太多了,CPU上边都烫手了, 散热片还是微温, 感觉是热管不行了, 三楼的说法很有道理!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热管漏液的,具体现象就是CPU上边都烫手, 散热片还是微温

网友:
热管不行了没那么快掉电的。就算贴一个小散热片也不会一到系统那就掉吧,问下楼主。掉电前有没蓝屏?

网友:
它说掉就掉,一点迹像也没有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
跟南桥关系大么
请问下这和座子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