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A维修

楼主(2009-09-20):
ECS 915-2A REV:7.1主板开机几秒后自动重启.不停循环.拆下主板维修的时候.又是正常的.(有1%的机率会出现重启)其它部件还是一样.排除了部件问题...再多测试几次又正常了.装进机箱用不到二天又这样.反反复复...(启动时测电压都是正常的)
想请教大家.遇到这种不稳定的主板,维修时又是好的.(偶而一次二次还是不行).如何维修这种不稳定的主板.
先谢过大家!

其它配件都是另外单独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机箱连接主板的铜柱,有没有造成短路,机器散热正常不?

网友:
先看机箱里电源正常不,再看看板装进去是不是下面机箱板变形了,还有就是CPU风扇装好了没有,因为拆下主板是平放着,装进机箱里面后,机箱竖起来,风扇没装好的话受重力作用就压不到CPU了,所以CPU过热会重启

网友:
把内存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电源开关,复位开关换看看。

网友:
电源,开关,机箱都已排除。没问题。。有问题的还是主板,只是不知道这种主板如何维修。。希望高手给个思路。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把电源换掉,测下内存的MOS管,另外看看复位开关是否正常,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