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只有0.5的电压。。。!!!

楼主(2009-09-20):
一块技嘉GA-K8VT890。。拿过来时不触发,量得开机针只有0.5V。跑线路发现,紫5V直接到一个3极管,这边有5.10V,。3极管的另2边。一端接地。一端接开机针。,。接开机针的这边只有0.5V。、。3极管换了一个,,,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从开机针到三极管之间有断线得情况

网友:
那更换三极管看怎么样啊 不过我觉的0.5V也正常啊 三接管有5V就可以喽 不查查别的吗

网友:
楼主换过三极管了吗?

网友:
谢俊超
髙手````絕對是髙手
開機針沒5V也正常

网友:
开机针要有差不多5电压是正常的,0.5V电压不够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 你既然找到了开机5V的管子
直接飞一根线 这样做不行么

网友:
先看看开机针5V的上拉电阻是否良好 再看看是不是开机针到8712 之间的连线有其他元件拉低 再排除IO坏

网友:
三极管待机的时候发烫吗
早上修一块华硕的板情况和这差不多,最后是北桥挂了

网友:
对 六楼的说法 能节省时间就节省 直接飞5V的过来

网友:
对啊 飞线试试把 不过有的时候飞线也是不行的 飞过来电压还是会被拉低 最好把原来的线路给断掉试试

网友:
换了三极管不行,应是其它地方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飞线应也没有用,一样电压上不去,还是查一下,开机线路,不过南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