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AM2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清除BIOS!

楼主(2009-09-20):
电池电压2.98V,跳线有2.8V,电容正常,在被摔之后每次开机都要清除BIOS即使重启也需要清除BIOS才能正常开机。如果设置时间什么的保存之后,就需要清除才能开机!!!!!

网友:
BGA问题  你清下CMOS量测下CPU到BGA的信号,  然后设置保存后再量下   问题应该就出来了   以前修过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一针见血

网友:
不知道这个BGA指的的北桥还是南桥。。按道理应该是南桥。但CPU到南桥的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个个觉得实时晶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愣娃问的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
加焊BGA  都会好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