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AGP问题,请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09-09-20):
一块845e,4xagp插槽,点不亮,加焊北桥后基本正常,但运行3d游戏(抢滩登陆2002)出现画面拉丝,假死——停顿,(把游戏分辨率调低点,情况要好些),已排除显卡(8x MX4000,128M)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部分的问题呢?本人新手,初学修板,谢谢!!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很大可能是NB坏了,试试刷个BIOS吧

网友:
谢谢楼上,试试看

网友:
NB 挂了 ,重新做一下看看

网友:
北桥损坏,用3DMAX测试一下,就花屏吗?

网友:
不仅要考虑硬件,软件也要看一下,驱动装对了没。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用3dmax03测过,倒是没花屏,只能跑两个场景,得几十分;驱动应该没问题吧,同一张G盘装其他机器,用这张显卡一切正常。实在没法只有再加焊N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