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强人,要换线,有参考资料吗?

楼主(2009-09-20):
一电脑,被家人把信号线剪了,顺手把头子扔下楼。后悔了下楼去捡又找不到了,拿来接个VGA的头子,美格17的CRT,怎么接?请教一下~

另:我打开显示器看了,这个显示器尾板和主板上都接了线的,我有废显示器,但尾板上的接口比它的要多两针。

网友:
电脑城买根VGA线,自己焊上。

网友:
老大,里的的线不一样多,颜色也不一样哦~

网友:
维修显示器的最基本的基本功呀,VGA信号定义是要知道的,不行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就那几根线 别外不要看线的颜色,要看线的定义

网友:
好的,论坛培训中心发的资料里有,接好了。谢谢~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新的VGA线哪个脚是什么颜色啊.然后同样方法量CRT里面旧的VGA线哪个脚的颜色.对照脚顺序来接颜色.我今天都换了一条.收了40块.

网友:
找到RGB,HV,地,接六根线行了,你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了,看资料

网友:
只要接红绿蓝加行场,地就可以了.

网友:
接1.2.3   R G B
6.7.8.  三条连一块接地
13.14 行场同步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新的VGA线哪个脚是什么颜色啊.然后同样方法量CRT里面旧的VGA线哪个脚的颜色.对照脚顺序来接颜色.我今天都换了一条.收了40块.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可行啊,有必要查资料吗?

网友:
楼上的朋友,除非遇到两台一模一样的显示器,要不然颜色不会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