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接到一块845GL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20):
今天接到一块华磊845GL能点亮,显示以后就左右晃动。确定的主板的问题,无从下手。
主板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我也想了!手头没有这样的的bios,在DOS也左右晃动

网友:
查下VGA的行,场信号啊

网友:
谢谢!没有搞定,客户拿走了。

网友:
可以是电容问题 ,换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