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09-09-20):
其怪把自己的板修好了,却是没有了声音。主板是技佳是845.原来是不触发。
刚装好系统时,可以发音,但不久就沙音,再来就没了,用独立声卡也是一样。

网友:
唉!这问题显然是驱动或系统了。

网友:
建议你更换一个系统,或是量下声卡工作的基本条件OK不,,,

网友:
大致是系统的问题,然后就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碰到过 最好到官方网站下载相应板子的声卡驱动,。。。。。一定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

网友:
软件问题,重安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