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0):
一台FUJITSU 机器,CPU供电8个脚 MOS管其中一个坏了,型号是:RQW103 -N 03
很想知道这个管的参数,我查过了,但找不出这个官的资料,希望高人出手提点一下!!谢谢!!
cpu

网友:
找个CPU供电的MOS管就行了,一般都是N沟的

网友A:
他们是一对管用的!不同型号可以混用吗?还是两个一起换?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要换两个,不然换上去了,有一个应该很烫。

网友:
换一对应该没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