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故障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0):
插上电源,能给电池充电,但就是开不了机,但如果单独用电池的话,就能开机,是否南桥有问题呢?还是隔离电路有问题?有待各位的意见!!
开不了机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南桥就是好的,你不装电池只用适配器供的电,能开机不?

网友A:
只用适配器,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