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的指纹怎么破解吗??

楼主(2009-09-20):
IBM   T61的指纹可以破解吗??

网友:
IBM   T61的指纹可以破解吗??
你说呢!

网友:
装个系统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是开机指纹密码,重新系统是没有用的.

网友:
没搞过,关注中

网友:
指紋檔案存在另一個地方
如果是一開機就上鎖
那應該沒解

网友:
指纹属于软件密码,做系统就好了,不像IBM的开机密码 那个是最不好搞的,

网友:
重装系统好

网友:
楼主  重装系统 好了没有       可以解吗      请楼主回复
期待中

网友:
重装系统  可以

网友:
好像要换芯片才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
☆°﹒☆.﹒☆°﹒☆.﹒☆°﹒☆.﹒☆°﹒☆.﹒☆°
╔╩═══╗╔════╗╔════╗╔════╗
║真的很棒╠╣辛苦您了╠╣谢谢分享╠╣期待续贴╠
╚◎══◎╝╚◎══◎╝╚◎══◎╝╚◎══◎╝
°﹒☆°.﹒.°∴°﹒°.°☆°.°﹒°∴°.﹒.°☆﹒°

网友:
不重装系统应该也可以
上次搞过个HP的指纹密码 用系统盘自带的破戒软件也破解了

网友:
如果是开机指纹,把BIOS资料换掉
就可以啦

网友:
电池放电完可以不?

网友:
指纹存到芯片中,换个密码芯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