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nforce4 a939 不亮

楼主(2009-09-20):
精英 ECS NF4 A939 电压,都正长。
跑码到C1-2B,滴滴两声,报显卡错误。显卡是好的。
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显卡

网友:
量测PCIE到BGA的信号啊 应该是BGA虚焊了 可用风枪吹下BGA 看OK不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比桥问题应该能解决
精英主板的通病

网友:
楼上正解,加焊北桥

网友:
主板就一个桥,你压NF4 看看 应该能显示的

网友:
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
还给客户了,晕啊

网友:
用850吹吹桥可以吗?

网友:
。。。。。。我一般用下面锡炉,上面加8205加焊

网友:
虚旱是这种桥的通病

网友:
通病呀,得记住

网友:
了解了,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是NF系列的通病来的..最好的办法是把BGA拆下重新植株后用BGA返修台做上去就可以咯..........

网友:
桥虚焊不只是精英的通病,是NF4全系列的主板的通病

网友:
说这单桥的就火大了,。,,。,。
买的ASUS K8U-X的板也是单桥的
杨智宇力的,悔死囚了。,。,
网吧机 都坏了 6 - 7 台了。。,
那桥钢网都没的, 弄重值的 眼 都冒星星了
还是没好
桥都不知道有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