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新后板子就不亮了

楼主(2009-09-20):
昂达N61S,BIOS是一个8角的,型号是winbond 25x40avsig 0903.诊断卡跑50。8角BIOS有没有得刷。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你用风枪吹下北桥  看OK不  是BGA虚焊了

网友:
跑50的很少是BIOS的问题,你看下CPU复位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当然有的刷,不能刷还得了?吹下来用支持25系列spi芯片的编程器刷

网友:
需要8脚的座子。我发现在没有头绪的时候都喜欢刷刷BIOS。呵呵

网友:
580U就可以刷啊~ 加宽八脚的座子

网友:
注意刷BIOS的时候把程序读出来之后先保存做备份。为了保险起见。

网友:
为了保险 先备份 再刷机 不行时还可以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