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高压板的好坏呢?

楼主(2009-09-20):
在不换高压板的情况下如何测量高压板的好坏呢? 我是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想请教的是怎么用万用表测测量高压条是否损坏,例如测有没有电压什么的, 但我不知道应如何测量 ,万用表的正极接在哪? 负极接在哪?连接线的线序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你多备几个灯管试试不就好了吗!!

网友:
高压板需要4个信号,VCC,ON/OFF,BL,GND
只要保证供电VCC正常,ON/OFF,BL信号为高电平,灯管亮了,高压板就是好的
否则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正极连接 保险 负极连接 电容 开机连接电阻 亮度调节连接 三极管

网友:
只有测量电压 还要测量元器件的好坏才可以判断高压板的好坏 首先请问你有电路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