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老是卡死死机

楼主(2009-09-20):
我有一台电脑下载东西的时候迅雷老是死机,是迅雷死机启动不了,不能下载,其它的都一起正常啊?郁闷?请教!迅雷也从安装了好多遍还是不行啊????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一切软件问题

网友:
这明显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从装XP就解决了

网友:
我从新安装系统还是不行啊???郁闷啊!请老师帮助啊!

网友:
换个迅雷稳定版看看,别用迅雷最新版,迅雷最新版跟有些系统不太兼容,最新版我发现有些系统装上后要么就假死机,要么就点了下载,5-6分钟才弹出下载窗口、慢得要死、换个迅雷稳定版试试看

网友:
最新版迅雷简直就是垃圾,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