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释下这时序中文含义和工作的先后顺序

楼主(2009-09-20):
   求,工作的先后顺序,及中文含义和信号的来源

网友:
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看就对了。

网友:
SLP  S4#还有SLP S5#  表示什么

网友:
真得努力习,入门也没进.

网友:
开启 S4,S5电源的信号。

网友:
就是电流的跳变,按PWER有一个低电平触发pwerSW#。。。。。。。。

网友:
这样是最基本的 一看就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lp s5#插上适配器时 没有按下开关键的状态
slp s4#休眠状态 与s5一样都存在always电压

网友:
这个学好了,主板加电,会修差不多了,

网友: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