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一块冠盟915的板子,原来故障是不开机,测是IO没有发出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换IO后可以开机,但是开机诊断卡的灯 -12v和3.3v灯闪 测ATX电源电压除紫5v外其它电压均有跳变,换电源同样,主板上的led指示灯也闪,测主板没有明显短路原件。无从下手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见
不开机

网友:
冠盟915主板有个通病,就是北桥1.5V产生电路的电容和IC(W83321G)也非常容易坏。你看下1.5V有没有吧。

网友:
再换多各I/O,或取下I/O 强行开机看会不会闪,慢慢地排除

网友:
明显是IO没换对或是不良品,重换个试试

网友:
IC W83321G坏了,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