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白屏可以看到图像

楼主(2009-09-20):
NEC V65H老机器,现象是白屏但可以看到图像,而且有重影,请教是哪的问题???
问题

网友:
那个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要么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能在说的详细点吗
你先换个屏式一下

网友:
可能是屏的DC-DC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这种是屏的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屏芯片加焊过,不知道屏电压多少才正常,明天我再测下各路电压,希望你们能多给点细路,初学的,谢谢啦

网友:
屏的DC-DC升压电路在哪?电压多少?请教啦

网友:
屏线那有个长的玻璃管,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测电压一端有5V,测下测管正反测没阻值

网友:
管下面标是F1那应该是保险才对呀,我直接接通,就高压保护那样,一开机屏闪一下就没啦,机正常可以进系统,再次请教各位啦

网友:
能看到一点点的话,很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差不多都可以看到,就是太白了,还有拖尾,看得不清,还有那个管里面中间有裂限,我真搞不懂那个管是做什么用的,不要它结果一样,拆了测两边没阻值,会不会是二极管呢???

网友:
白屏还能看到图像? 能否发个照片上来看看呢? 闻所未闻! 是不是屏幕颜色很淡呢??

网友:
屏线那手指的那里就是F1不知道是不能稳压管

网友:
颜色都不对啦,都是偏白,还有拖尾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屏后面接口和主机屏线接口不严
或者是屏线换换,和屏线有关的面大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主板到屏的线测过,基本上的都压了下,一样,就是没有屏线,看来还是要慢慢查啦,等到有一样的再找来试下,谢谢各位啦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屏幕有问题。。换屏可以解决的应该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挺大的,最好有接口一样的屏测下屏线好坏

网友:
施加到液晶上的电压偏低,液晶分子偏转不足,而背光正常时也可能造成白屏有淡淡的显示

网友:
我认为屏的问题居多,不过也不排除屏线

网友:
LZ有没有屏 换一个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屏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守了几天了.还没有出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