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p4b533-x开机断电一列

楼主(2009-09-20):
主板型号:p4b533-x
主板症状:开机跑码,几秒钟后断电。
维修过程:先查下开机电路。开机时,power on针3.12V,触发后电压跳变成0.46V。跑线,power on针(有电压的针)出来后分两路,一条直通南桥,一条线通IO w83627thf-a的67脚。
先断开通南桥的线,此时power on有3V,开机后跑马不断电,此时power on针只有0.46伏,不能关机。嘿嘿这下多半是IO的问题了,拿起风枪猛吹,换上问题一样。肯定是通IO这部分的问题,继续跑线,查得w83627thf-a的67脚得电压是由ATX第9pin通过一个822排阻来的。从废板上找来个822排阻换上,67脚终于有了3V。接上刚才断开的南桥那条线。开机跑马显示,可以关机。另一块p4b533-x一样的问题,直接换排阻。问题ok

网友:
想问下楼主怎样知道那排阻坏了,测量吗?排阻我倒是从来没有换过。
修过好多这样的板子,都是AGP供电不足,导致开机南桥发烫。

网友:
个人觉得:因为开关的电压是电源的9脚通过一个电阻(822)降压过来的,也接io的67脚,通南桥。一般是高电位状态.短接开关时拉低电压,给io和南桥一个信号,低电位有效。可是排阻分压过来的不够。使此脚的电压持续拉低变0.46V ,所以不是IO就是排阻的问题,IO已经换了症状一样,所以换排阻了。为什么说也是给南桥信号,因为断开南桥后,不断电可以开机,只是电压过低不能关机。接上南桥后开机几秒后又断电。我也是新手,只能这样跟你说。还去潜水了

网友:
今天修一块清华同方的板,有时能上电,有时不行,不行的时候开机排针只有1.32V。能开机的时候有3.3V。
于是把开机键的上拉排阻掉后。就可以了。

网友:
更正下:上面说的io的67脚,其实是68脚,马虎,数错了。哈今天又修到一块华硕板,型号忘了,情况跟上面的差不多,也是跑开机线路查得开机线路接一小三极管得C极,E极接地,根据月饼老师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150-1-1.html那句话呵呵“观察此板,时钟芯片旁边有几个三极管,E极都接地,说明是开关作用”。既然是开关作用,查得小三极管的B极为高电平2.3伏,使得三极管通导。从而拉低开关的电压变成地电位。继续跑线,三级管的B极是接一个822排阻(哈哈又是这个822),排阻的对应端是接地,换了排阻。三级管的B极电压变成了0.12V。开关的电压终于恢复正常,主板修复。

网友:
LZ牛啊,,学以至用了。。要向你学习,以前从来不知道这种小三极管不知道怎么查怎么原理,现在明白C极为高电平,B极为低电平,不正常的话就得跑相连的组件了。

网友:
真历害,上拉有问题也能查的到,一般这种的电容漏电的多一点

网友:
支持了,我也去月饼去老师那去学下

网友:
有没有搞错,有电压的排针连着w83627的68脚?
中间没有门或三极管?

网友:
请问楼主:822的排阻您换下后测量了吗??阻值变大了吗?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我有一张也没有修好,修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修好,思路都是一样,我也断开了南桥这条线,也换了IO,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了,处理了,现在看到这张贴,好后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2电阻卸了都不知道仍那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是w83627thf-a 我到处都找不到它的PDF,开关接它的68脚,也通南桥,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pp4b533-x板量下。有此板的朋友也可以量下哈,

网友(2009-12-11):
太好了,照着楼主的方法还真的被我蒙好一块一样问题的主板。。唉,技术还是不到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