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gp30f 求救了 开复印部的 急急急!!

楼主(2009-09-20):
每次开机都提示 E100 电源 然后就是日文 不认识 激光头也清洗了  还是不行 有没有 修过此错误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 给指点一下

网友:
又是小日本的洋拉圾!
佳能GP30F复印机E100也有可能是面板下面那个光学传感器脏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显影器上面那块反光镜脏了的原因。粉盒上面的反光镜面

网友:
查下 维修手册...

网友:
按照楼上的建议 都清理了 还是不行 是激光头不行了吗

网友:
有这个可能。激光头不好找呀!

网友:
是的  谢谢了 各位

网友:
激光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