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IT8512E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IT8512E是不是里面有程序,有台神舟F525S的笔记本的开机芯片是IT8512E 0708-CXS坏了不能开机后来买了片IT8512E 0742-IXS,先买时没有注意后面的数字和字母,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换上去后能开机了安系列都没问题,不过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如果安上CMOS的电池,开机不安显卡驱动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一安驱动就死机,拿掉CMOS电池就不死机了,是965集成显卡,不知道是不是IT8512E的问题

网友:
你把BIOS拆下来,然后开机看能不能通电,不能的话就不关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拿了就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