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V5000 不开机

楼主(2009-09-20):
我把主板下了裸机在开就闪一下就像短路一样 在开还是闪一下就熄了  后来把CPU下了开机可以正常通电,上CPU还是一样闪一下,我测试了CPU是好的 C4 2。8G 128K 400  我用表量CPU供电MOS管都是正常 没有短路现象。。。那位大哥遇见过,说说。。。

网友: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了看下。

网友:
难道大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流表的电流是不是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