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DR-TC(845D)故障

楼主(2009-09-20):
手里有3块硕泰克SL85DR-TC(845D)主板,都是相同的故障不跑码,上U 内存 显卡,测试卡显示FFFF,测电压都正常,不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谢谢。
显卡

网友:
电压正常!那时钟和复位怎么不检查呢?

网友:
复位正常,时钟上的晶振电压都是1.3V

网友:
硕泰克很多都是电容暴浆还有就是CPU底座虚焊的
不跑马大多和CPU底座虚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