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换了个屏的转轴,其它没搞就不触发了,晕倒

楼主(2009-09-20):
IBM t42 换了个屏的转轴,其它没搞就不触发了,晕倒
送来时就是屏的左边的转轴断了,开机,都能进系统的,
等了二天,进了转轴到货了,也没开机试,直接拆屏换转轴,换后,按开机键不开机了,不能触发了,
什么也没搞呀,晕呀

现在拆了本本,测各个大电感,只有个1.85V,其它的大电感都没电压,
3.3V  5V,应该都没有吧,
他的电源是1631AEAI
22脚有15.7V
21脚有4.7V
18 脚 25脚有4.7V
7脚和28脚只有1V的,控制电压
9脚的基准电压2.5V 不正常,上电瞬间有2V的电压,二秒内降到0V
现在换了新的1631AEAI 固障依旧

MAX1845 有二个,一个在北桥跟内存的边上,4脚有16V电压,9 脚21脚22脚没有 5V电压
各一个MAX1845 在南桥边上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T42待机是有3V 5V的.先修3M 5M吧.

网友:
MAX1631AEAI 13,14输出5V 的这二个脚对地了,
拆了MAX1631一样对地,
5V的,高低端场管是正常的,
断开大电感,高低端场管没对地了, 13 14 脚,的CSH5 CSL5 的后面短路怎么查呀,能拆的都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
在基地找个PDF对着跑电路,确实不行只能认倒霉,给人家修吧

网友:
13 14脚也没几个东西联着的,一直对地,想知道5M对地,有哪些件坏,会这样?

网友:
直接电烧法  试试

网友:
都断开了5M没短路,5M后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短路是不好查,可以的话直接接5V去烧,看有没有发烫的,拆掉看看,

网友:
楼上的办法好啊!!!!!

网友:
后级短路了。不好查啊。最好用电压烧

网友:
常用方法,挠5M看前级短还是后级短,然后用电压烧..

网友:
加了5V进去,电流是很大,线是很烫的,主板上没摸出什么,送一哥们儿维修去了,(我们基地的一位高手哦,)修好了,让他写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