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754针 VIA芯片 主板问题

楼主(2009-09-20):
磐正EP-8HDA5IPRO 开关机正常 供电也正常 就是 复位灯常亮 DIE 1脚 还有别的 复位测试点没有 电压 同行们给点思路
QQ 313729603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全板无复位

网友:
楼上 大哥 有经验吗 是的全班无复位啊

网友:
南桥的时钟和VCOREPG
门电路74系列
复位针电压
南桥

网友:
先查时钟是否是否正常,没时钟就没复位了 !
有时钟再查复位针有无高电平,短接电压是否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