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南北桥的方法

楼主(2009-09-20):
                               关于加焊南北桥的方法
    声明:文章转载中国主板维修基地《今天修好了8块七彩虹7300GT,说点感想》
    作者:wudaxing 详情请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056-1-1.html
         我觉得楼主wudaxing说的很好观点也很好,所以我想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如有什么不对或者其他更好的看法请跟帖也请楼主谅解
另外也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准备工具:热风枪(如下图)
              助焊剂(如下图)
              注射器(如下图----备用,考虑到有的条件有限)

加焊GPU的助焊剂,我对助焊剂作用的理解有二点:
      一.是能清理焊面的脏污,
      二.是能增加焊锡漫润性,确保焊接可靠。
市面上买的助焊膏之类不适于用来加焊GPU,因为它流动性差,不能均匀分布到BGA锡珠里面,所以我从PCB板厂买来助焊剂再加入松香粉末,它的流动性较好,可以用注射器吸入,用医用针头注入GPU下面,再用850在GPU上方加热,用这样的方法修好的卡不下15片,长的已经使用四个多月,少的也用了一个多月,暂时没有返修的。
另外二片挡2B的卡经加焊GPU后都能显示了,但中度花屏,可能必须用MATS定位了。
     850的温度、风速、加焊时间等等,不好说,因为这与环境温度、空气流动都有关,不可能千篇一律。
○1、助焊剂问题,我对助焊剂的作用有如下理解:
      一.是可以清除焊接面的脏物,
      二.是增加熔锡的浸润性。
我不用焊宝,也不用焊膏,因为这些东西的流动性差,很难充分进入到BGA深部。我是从附近的PCB板厂购回的液态助焊剂,它主要成分是无水酒精和松香,还有少量抗氧化剂和浸润剂,买回后我再加入了一些松香粉末,充分溶化后可以用注射器吸入针筒,然后用针头注入GPU内部,注一下再吸一下,有冲洗BGA焊点的作用,重复几次后再注入,直到GPU芯片四边都有助焊剂浸护,然后加焊。
○2、加焊温度,风力多少,多长时间?不能一概而论,还与环境温度,空气流动速度有关。我说一个数字,然后千篇一律,岂不误人?
大致过程是:先在温度300刻度,风力3时大面积加热显卡,使PCB均匀受热,大约2分钟左右;再把温度调到约375刻度,不停转动风筒(离GPU约3CM)开始加焊,在助焊剂烤干后再均匀加热3分钟左右。完了让显卡自然冷却
    我在基地受益非浅,只想把自己的一点心得与人分享,知恩图报。
    潜水就是静下心来学习,我的启蒙老师是张先生、新照、十三天......现在又有了达板主等等一些新老师。对老师们的批评和耐心指点,我衷心感谢!

网友:
学习了!支持!能用805热风枪吹么?

网友:
这风枪风速大啊!下面多电容电阻!我加焊的时候是用黄色的耐高温的胶沾着,防止吹掉下面的元件

网友:
助焊剂还有个最大的作用,就是防止焊锡氧化。如果bga变成氮气的热风,效果会出奇的好。

顺便回复3楼菜鸟阶级 ,焊锡的表面张力会拉着小件不掉下来的。

网友:
谢谢LZ读帖并在这里总结。
一、BGA返修工具一直是困扰我们这些开小店的维修人员的难题。它的价格我们一时重担不了,于是为生计,也为在BGA维修上作些探索,所以论坛里经常有用850加焊BGA的帖子,见仁见智,这很正常。我的这个帖子,就是想把这两年我在探索中的体会告诉处境和我一样的人。
二、什么工具干什么活-------天经地义。暂时没有BGA工具也不能说就不活!我常在一些帖子中看到有工具条件好的同仁用不屑一顾的口气,来对待用850干它力所能及的BGA加焊工作的帖子,大可不必啦。我一直期待在基地有一种好的讨论氛围,好的论坛文化。
三、我也同时忠告用850做BGA活的同仁,你必须研究、掌握850的特性,你必须研究、掌握BGA焊接的特点,同时你必须有较高的焊接技术,善于总结,才能进步。

网友:
850比较勉强吧(高手例外),出风不匀,温度也漂移大,用司登利和白光热风枪好很多

网友:
BGA返修台有价格便宜的吗?刚开始接触主板维修,还没经济实力购买新的高档仪器。

网友:
QUICK的也不错哦

网友:
楼主的这把应该在200多吧。。。带数显的。。。我的那把超速100块没数显,现在有点后悔了。。。

网友:
我做BGA是用白光882,感觉还可以。

网友:
LZ的375度,会不会烧芯片啊,LZ是不是都是375度成功的。我下次也试一下。我以前都是300度会动就可以了,但成功不是很多。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树叉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   所以我从PCB板厂买来助焊剂再加入松香粉末,它的流动性较好,可以用注射器吸入,
这句话里的  PCB厂卖的 助焊剂哪里买的 ?市面上找的到吗?
这个对我很重要  请楼主看见的话务必回复我

网友:
是啊,用大口的风筒加焊,甚至做桥效果都不错!!!

网友:
这是个加焊的好方法···助焊膏不可能流到BGA中间去,而且助焊膏 的液化点又比锡低。
  装BGA 时有 一个塌陷动作,不小心的话,会导致连锡,那样的话会很麻烦。
有什么样的成功高招,既不会连锡,又不会空焊?

网友:
液态助焊剂市面上找的到吗?

网友:
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想生存得有创新。

网友:
兄弟们可得注意了,加焊的时候一定保护好桥中间的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助焊剂就不行么?

网友:
呵呵,LZ真是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松香跟酒精泡成松香水,当然里面放少量的助焊膏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风大了,就是要吹跑小电容,我都造过两次了,不敢开大了

网友:
    声明:文章转载中国主板维修基地《今天修好了8块七彩虹7300GT,说点感想》
    作者:wudaxing 详情请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056-1-1.h ...
引用 网友C:

樓主,你在加熱的全過程中,隻要用風槍加熱就好了嗎?有沒有用鑷子或其它的工具來按壓顯卡GPU,或者是主板上的南北橋呢??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用鑷子去按壓嗎??

大致过程是:先在温度300刻度,风力3时大面积加热显卡,使PCB均匀受热,大约2分钟左右;再把温度调到约375刻度,不停转动风筒(离GPU约3CM)开始加焊,在助焊剂烤干后再均匀加热3分钟左右。完了让显卡自然冷却。

网友:
学习LZ的好经验,不过375度对于无铅的板子效果怎么样?如果LZ看到此帖请回复,多谢哈

网友:
液态助焊剂可以自己制作吗,用纯酒精加松香。

网友:
在GPU的附近全是小电阻等贴片元件     照楼主的方法   恐怕!  可能是本人技术垃圾吧!

网友:
没有这种手工加焊经验的同志建议还是买个BGA返修台加焊比较合适

网友:
375度会不会烧芯片啊?我平时用230度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用白光882焊接比较 出风比较均匀

网友(2009-11-11):
楼主提供的助焊剂很好,想问一下助焊剂+松香粉未在哪儿有得卖?

网友(2010-03-10):
375铜箔不起泡吗

网友:
看过原帖,谢谢楼主的整理。新手就是要多尝试,看到以前老手们的成功案例,完全可以试试。
我想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好方法。

网友:
用850焊台加焊显卡芯片成功率要高一点,我也成功加焊过多块,我是直接用松香水做助焊剂的,加焊最长的显卡已经有2年,没有返修。但我加焊CPU座和南北桥的效果就差了,目前只有一两块成功。

网友:
BGA机器价格太贵了,不能买, 但是很有必要买一瓶BGA焊膏,它与土炮配合,成功率能提高很多。

网友:
对付一般的流动性差的助焊膏,可把风枪的口侧着向GPU底部吹入,应该不难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