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触发

楼主(2009-09-21):
故障现象:不开机

分析:
   机器拿来上电没有待机,就把主板拆出来,测VCC3M ,VCC5M 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其他电感的阻值也正常。接上可调电源,测1631的基本工作条件,只有7脚和28脚的VCC5M_ON电压不对是1.78v,然后到PMH4的43脚测量他发出的V50N信号电压正常是3.3v这个电压通过电阻R993转化成VCC5M_ON,当测R993的两端电压时一端是3.3v一端是1.78v,这样看来不是PMH4的问题,于是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MAX1631上了,为了节约时间就找了个1631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的。

   于是就对1631的全部工作条件进行测量,这时候发现1631的3v升压电路有问题,即25脚有3.46v的电压,25脚没有。到这想可能是3v的升压电容C650有问题,于是就把它给换了,上电有待机了,多测试几次,就没有了,,这时可能到了我思路的死角了,心急就把两个大的滤波电容都给换了,还是不行,后来静下来想了想,板子在受热的情况下有时可以产生待机,这应该是某个器件工作不良造成的,这种情况好像多数都是MOS管的问题,为了确认问题,我多做了一些测试工作,把1631到MOS管的各脚之间是否相通做了测试没有问题,最后直接换了VCC3M的MOS管,上电正常,也可以正常触发,装机拷机没问题

   问题的根源:是由于  Q28是个复合MOS管,它的下管不良 拉低3v的升压电路,导致1631工作保护

网友:
精典,没权限,有权限$$$给楼主加分了,难得!

网友:
说的非常好 非常详细,希望楼主发挥自身的幽默,让看贴学习的人看得轻松快活。。像我的帖子一样

网友:
X31,无待机电流,无VCC3M,多数都是VCC3M滤波电容不良!LZ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X31我以前碰到过几台因为3V/5V电路上大滤波电容不良引起保护的.

网友:
3V的C646漏电的倒修了几台,这么复杂的还没遇到,现象也是7脚28脚1.69V,换C646就OK

网友:
好样的希望大家多参与议论

网友:
图文并茂,有启发

网友:
故障跟我上次修那机一样, 可惜我没修好

网友:
说的很详细哦     不错     顶一下    呵呵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样的,先记忆到脑子吧.

网友:
真是细致,比我看书,好多了,谢谢.

网友:
太详细了,佩服

网友:
让新手多多益善。谢谢了

网友:
楼主此帖图文并茂,让我受益非浅啊

网友:
分析得还是不错,有个小错误,看的时候要留心点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T4也是类似的情况,1845的1.2V不出,更换1845,滤波无效后,更换复合场管后OK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换C646解决的。。

网友:
很详细,我们新手也看的懂,最喜欢看这样的贴了

网友:
不愧为了高手,学习了!

网友:
绝对红典的讲解!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