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600 256不显

楼主(2009-09-21):
最近接客户一批双敏7600的显卡,有好几块在主板上测的时候主板的则是卡就4C,50一直跳,我是新手,查了下供电正常,就不知道要哪下手了,想问下,大虾们所说的软件测试是怎么用啊,这显卡显不了啊,还有就是加焊显存如果用风枪要什么温度,GPU呢???

网友:
连问题都不知道在哪,就要加焊?你还真够可以的。。。

怎么使用?自己找,相关话题说过了。

网友:
你最起码要测下新片在 加汗把。。。

网友:
软件是在  显卡能运行的时候用的
你先吧不亮的  卡兹修两再说吧

网友:
那要如何测GPU 的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