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维修难在那里??我来说个维修经验.....没有图纸

楼主(2009-09-21):
 数码照相机因其记录介质和结构的特殊性,,,产生的故障与传统相机不同,,,,维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常见数码相机的故障有以下几种....一 不能存储图像   二 不能对焦图象模糊  三 不闪光 四 不开机(这个不好判断)
不闪光检修方法:这种故障依照检修传统电子相机的办法检修,,,思路大致为:供电-振荡-整流-高压电容充电-触发-闪光。开机检查,,,,若存电电容上没有高压(正常330V),,,则故障在发光部分,,,有高压也不能闪光查振荡电路部分
不能存储图像检修方法:一般为存储卡损坏或存储卡与相机接触不良,,,,,,存储卡可用其他相机或者读卡器检测,,,,,,接触点可用清洁剂洁净,,,,,,,,,,最好采用修手机的方法,,,,,,,,,用橡皮擦,,,,认真擦去触点的污物,,,保持触点的良好性能,,,如果确定卡无故障,,,那就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了,,,那个CPU的数据交换部分出了问题,,,要很长时间去检查了,..
不能对焦检修方法:可能是对焦组卡住或对焦组驱动电机损坏,,,,比较常见的是对焦组卡住错位造成,,,,,因为数码相机镜筒较短,,特别是内置镜头的卡片机,,,内对焦组比较脆弱,,,,,解决的办法是小心拆开对焦组....仔细查看,,,检测异步电机的阻值,,,正常的应该有40-400欧的阻值,....如果无穷大,,,那你运气好了,,找一个相同的换上就可以了,...
不开机检修方法:这种故障最常见,,,,是数码相机维修中最深奥的故障,,,,,由于数码相机电路密集,,,,,,结构紧凑,,,,,常工作在供电状态,,,,,机内又有高压电容等部分,,,,,因而不开机的故障,,,,一般为电子元件烧毁所致,,,,,,,我的经验是,,,,,,,,,先开机拆开线路板,,,,,,,,看看有无元件烧焦,,,,,,,,,有无异味,,,,,,,,,有些电路板的集成块或元件烧毁后,,,,,,,,连器件上的字都没了,,,,,机内散发浓重的烧焦味,,,,,,,这就不好办了,,,已经坏了的器件要更换那是当然了,,,还要看在电路板中间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在确定没有烧焦现象后,,,,,
检查各功能开关是否正常,,,,,,,,操作是否到位,,,,,,,,,,,,我维修过一台三星S860的机器,,,,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不能开机...有时候死机,,,,开机通电指示闪亮一下随即熄灭,,,,,,,,因为机器有指示灯会闪,,...就把检查重点放在电路板部分,,,,,但没有发现明显烧毁或不对头的地方,,,,查到最后才发现是一个电容短路了起的保护,,,不在主供电部分,,,所以指示灯能闪一下,,,
在确定各功能开关正常后,按供电电路的正常与否来查。由于数码相机工作时电流较大,特别是液晶显示屏开启瞬间,电流量大,达到0.6A左右,这给供电电路的小阻值保护电阻很大的电压,这些几十欧,几欧甚至零点几欧的保险电阻极易短路,造成开路,出现死机,所以,在检修这类故障时,要重点检查这些阻值小的电阻,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修相机,,也要用外接电源的,,,可以通过电源显示的电流去判断,,可以起短路保护,,,可以看到启动的过程等等,,,
好啦,,先说这些,,,,大伙有什么想知道的,,,,有故障需要问问的,,,请直接回复,,,不要加我QQ了,,,人满了...

网友:
相机维修几大难,
1、备件不充足,没有图纸、料板。很多时候没有图纸和料板对初学者是相当困难的。
   比如有元件烧伤,无法判断元器件型号。拿到一台没见过的机器,鬼知道测试点电压和阻值。
2、机械结构复杂、拆装难。我就遇到过拆了装不上的。
3、结构紧凑、不论机械和电子都太小了。像我这眼神,跟不上了。
4、没有老师傅带。相信每个技术员要是能看着老师傅修几天,就能有不小的进步。

总结:
    学数码维修,首先看下自己的先天条件。眼神好的、手不抖的、有耐心的....快来学吧,前景无限。

    作为本区版主,我会尽量给大家找常见产品图纸和拆装手册的。就是不常见的机型手册对熟悉相机
原理和结构都是有益的。
    会员们要努力发帖,把修过的机器维修过程发上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最好上图文,标称测试点。相信每条经验对大家都是很有用的。

网友:
鼓掌,能看得出来合成科技是个有经验,有想法的人,我最喜欢这样的高手。

网友:
没接触过数码相机,只好帮顶了。
不过相机太精密了,拆开重装后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老大...你是维修专家啊,,,你的维修经验肯定要比我高出很多了,,,,我也喜欢和你这样的高手交个朋友,,,短信息给你QQ号....

网友:
没接触过数码相机,只好帮顶了。
不过相机太精密了,拆开重装后会不会有影响?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重装并不会有影响,,,,,就等于组装电脑,,,随便拆装都行,,,关键就是看你的拆装能力去到那里,....拆开后不会装回去并不奇怪,,,我刚开始跟师傅学的时候就不会装回去,,,还有被高压电到,.,,没少挨骂,,,但这也是必经之路,,,特别是镜头部分,,,现在大家用的数码相机镜头都不算复杂,,,,如果是传统相机或单反的镜头,,,那就不是新手能装回去的东西了,,,,

网友:
是的,严重同意楼主观点。胆要不一般的大,心要特别细。这都是犯错误用白花花银子砸出来的啊。修数码设备真如同刀刃跳舞,一个不小心,呵呵,就栽了

网友:
俺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真要感兴趣,,,那就多多来支持啊,,,多多发贴啊,,,,

网友(2009-12-27):
几位版主真是好人,很愿意跟你们交朋友。

网友:
合成版主能不能给个QQ号啊??我西欧昂学相机维修、我现在修笔记本的

网友:
我的QQ是1017890548 ,以前就向你请教过相机的维修问题

网友:
几位版主真是好人,很愿意跟你们交朋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的都是朋友。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帮的我都全力以赴。只要你将你的经验和见解发上来。

网友:
合成版主能不能给个QQ号啊??我西欧昂学相机维修、我现在修笔记本的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请在论坛上发帖或提出,让你的问题别人也可以看到,我的回答别人也可以知道。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论坛环境,不支持QQ单聊。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