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48 865 主板 走C1 01 的故障?

楼主(2009-09-21):
各位同仁有谁遇到过技嘉 848  865 主板 走C1 01  的故障?
  我手上现在有两块 技嘉主板   一块848  一块865  两块主板基本差不多  PCB布局也都一样    同样的故障     都是   内存供电的 两个场管   烧变色。。。  管子的型号是D1703   我找了两个CPU供电上的管子(70T03)装上本以为OK了   但是开机   走 C1     01   挺在01不动了。。。供电都正常。。。郁闷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两块故障都是一样的。。。

有谁遇到过  说说!

网友:
时钟,系统总线,上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电路问题,或BIOS本身不良!

网友:
打一下内存线路阻值。量一下1。2V的上拉电压。

网友:
查内存其它工作条件和IO、刷BIOS

网友:
楼主D1703  这个你换错了吧   D1703 这个是三极管 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
这还用说吗,你换错了,CPU和内存的管能通用吗,你也太意象天开了

网友:
管子换错了

网友:
D1703不是MOS管的 我上不了图片
D1703是内部封装2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一边只有一根引脚的是公共端

网友:
用K3918 换就行了,你内存工作条件没达到,所以跑C1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已解决  BIOS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我不明白,既然管子换错了,那为什么输出供电却能正常呢?

网友:
管子没换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