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500的本本求救

楼主(2009-09-21):
我有dell 8500的本本,芯片组是intel845+intel82801DBM. 在看电影的时候断电了,再来开机时候只是电源指示灯亮3秒就没有什么反应了,拆开机子把BIOS、MAX1632电源芯片加焊了一次,测32.768晶振已经起振,但还是不上电,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
  因此请教高手们指点如何下手?谢谢了!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过大同小异的故障,有洗板水清洗一边烘干后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