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不加电,如何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

楼主(2009-09-21):
(无正文)

网友(2010-01-19):
不加电是不可以的因为是通过ATX12v提供的。

网友:
CPU供电是开机后才提供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在我的印象里电源管理芯片是没有待机电压的。主板上的南桥应该是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具体测哪一脚是供电脚 好像可以去www.alldatasheet.com 查查

网友:
如果12v不短路 北桥不短路,可以强制触发去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