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镖王ATX300W电源 辅助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09-09-21):
一镖王ATX300W电源 辅助电源芯片  上标识为 ST  9413   180313   00   TO-220封装. 不知道什么型号?  该芯片  各引脚之间电阻都是100左右了.  不知用什么芯片替换/
ST意法网上没找到相应型号.
分析可能为 功率三极管.   不知用2SC系列 可否更换..

网友:
在线测的 2个ATX电源  的 TL494 和 339 电压值,分别为  待机 和启动后的电压,
前为 正常的电源,  后是 有故障的电源, 电源故障为 风扇转一下就停止.
量辅助电源的 +5VSB输出正常,绿线+5V正常.,  另一路给推勉变压器供电的为10V. (偏低?)也就是TL494的 12脚供电脚 为10V.